贝加莱(B&R)PLC
求助有关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在没有PLC的情况下,怎样通过设置用AR000来模拟输入输出啊 ???
AR000能不能看模拟量的输出啊!!!

网友A:
你别在这里问,直接去问张奔

网友B:
AR000模拟器可以用来模拟CPU,帮助查看程序计算的情况,但不能用于对硬件的操作,比如不能模拟TPU和铲指令的执行情况。具体设置请参见www.br-automation.cn上常见问题中关于AR00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