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塑壳断路器

楼主(2005-12-14):
一般塑壳断路器都有过负荷保护,请教在保护电机时还要加热继吗?

网友A:
我们做施工图设计的时候都加的

网友B:
选用3300型就有电机保护功能,非常有效.

网友C:
要加,塑壳断路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虽然也有过载保护,但不准确,一般用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过载电流可整定)

网友D:
一个是短路保护
一个是过热保护
不一样

网友E(2006-02-09):
买名牌吧,绝对可靠,不需要热继!
他们买的都是垃圾品牌,或者干脆就是贴牌的!

网友C:
楼上,这不是名不名牌的事情!真的了解塑壳的结构和原理么?

楼主:
施耐德的NS系列断路器有配电和保护电机两种,配电用的本身也有一定过载能力

网友F:
听我说说,不要吵.
1/断路器都有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只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不会分得这么细,出没外围调节,即使有调节的,范围有限.而热继的等级范围就宽些.
2/断路器不允许频繁操作,而热继电器控制下的接触器就允许啦 .

网友G:
应该加的吧1

网友H:
怪人说的极是!顶一下!

网友E:
鄙视我?
我现在就是在柳市生产塑壳断路器,我怎么能不懂?
有什么需要请教的尽管来!

网友F:
TO:蜣螂
DW45万能式断路器的整定电流瞬时与延时,可在使用现场手工设置吗?

网友I:
看你的需要,一般情况下有钱的都加.其实加了也浪费钱.如果你觉得要加那还是化多点钱买个进口的.推荐你用'穆勒'的品牌,绝对保证没问题.而且又能给你节约你的电气柜子的空间.

网友J:
TO:怪人
DW45万能式断路器的整定电流瞬时与延时,完全可在以使用现场根据具体需求手工设置。

网友K:
应该加
一般的来说断路器只起短路保护,热继电器是过流保护。有的断路器具有过流保护,只在少数,如:施耐德的GV2、GV3。它本身就是电动机保护开关,具有短路、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L:
国产的好像没有一个空气开关带两种功能的。选用进口的就可以了。像施耐德的GV2、GV3。西门子的3VE 3VU本身就具有短路、过流保护 和电流调节功能

网友M(2006-04-06):
哎,人家问的是塑壳断路器,你们怎么越扯越远了,一会儿DW45,一会儿有GV2,GV3的

网友N:
塑壳断路器还是施耐德和ABB的比较好使些
ABB的塑壳断路器从福大拿价格还可以。
021-69117336

网友O:
回复贵州八年的朋友,3300是不带电机保护的3300/2才是带电机保护的,空气开关开关本身是有一定的保护功能,但是热继电器主要是对电机的过载,缺相,起保护作用,空气开关用来作保护的话,很伤空开触头

网友P(2006-05-11):
我们一般都用了热继,热继时间也可以整定,比较安全可靠,建议使用!

网友Q:
朋有,以下是电机专用的开关,一般热保护和磁保护可选
GE的GPS1MSAK 只有磁保护
  GPS1BSAK 有热磁两种保护

施耐德的GV2RS有热磁两种保护
    GV2LS只有磁保护

要是一定用塑壳断路器
应该加,
一般的来说断路器只起短路保护,热继电器是过流保护。

calico2008@126.com

网友R:
用西门子的3VU系列就不加。

网友S:
用额定电流可调的马达启动器型断路器就不需要热继了

网友T:
要加,我们的改造设计里是必须有的。

网友U:
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电器,一般用了空开都还用了热继,热继时间也可以整定,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Q:
用塑壳断路器就应该加热继.
用电机专用的开关,就不用了.
西门子,施耐德,GE等品牌都有.还分为热磁两种保护选项.

网友V:
建议用施耐德的NS电动机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W(2006-06-30):
塑壳一般都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的啊!只是热磁式的过载保护的电流不是很准确,而且国标上规定的也是很宽的范围。如果是电子式塑壳,短路和过载保护的电流范围要精确得多。目前为止我看配电用塑壳都带过载保护的,而电机保护用塑壳也有,只是两者的电流整定范围不一样。

网友X:
加热继可提高系统的保险系数,你愿意一天到晚换电机吗?等到线包短路空开跳脱,就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