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电力载波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是一个菜鸟,现在有一个问题向各位大哥请教,我想弄一套红外探测装置,信号由低压电力线传输,我不明白的是现在市面上有售的载波通讯模块是如何工作的?能否接收来自多处探测点的载波信号?谢谢。

网友A:
你要考虑是在什么电力线上传输。电力线条件怎么样。
接收载波信号多处是可以的。
还要考虑是用什么信号采集方式。是485还是什么的。

网友B:
跟几点没有关系,而是要看你的系统是如何进行上下通讯的

网友A:
TO CXDXYZ
你好啊
线路上有变压器你怎么考虑,有功率器件你怎么考虑。
电路损失你怎么考虑
,用200还是380/1140/10KV的你怎么考虑
电力载波
不是那么简单的
通信简单,介质加通信就不简单。

网友A:
技术是技术
你和我联系
我的QQ546113556
随时接受你

网友A:
有意思没有啊

网友A:
你是沈阳的啊CXDXYZ

网友A:
认识一下

网友B(2006-06-06):
TO 山水
电力线路上当然有变压器,我们要求通讯设备连接的电力线必须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对于电压等级,我们暂时只能做到380V。
电路损失当然有考虑,功率器件是问题,所以尽量不要有。我们的设备在带有变频器的情况下仍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