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这个型号怎么配置?

楼主(2005-12-14):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变频器FR-A540-0.4K-CH FR-S520S-0.2K-CH 西门子变频器MICROMASTER 430 现在行情是多少?配什么型号的空开,漏电,电抗和虑波器哦!急亚

网友A:
根据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B:
查看变频器使用手册就可以选择空气开关。至于价格请来电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