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BB A ,Rn指令用法

楼主(2005-12-14):
我刚学的呀,请高用帮忙
RO=31H
A=20H
PSW=80H
那么,
SUBB A,RO
后,A=??  PSW什么情况?

楼主:
   我刚学的呀,请高手帮忙
RO=31H
A=20H
PSW=80H
那么,
SUBB A,RO
后,A=??  PSW什么情况?

网友A:
A=EFH PSW 不变。哈哈 好长时间没用了 都忘了 我是蒙的
人气不够啊 给你顶一下。

网友B:
A=EFH
SUBB A,RO
这条指令中A的值比R0中的小,要借位,所以影响PSW中的CY位,使CY=1。A的值应该是A原来的值(20H)加上借位(借了1,其实是100H)。A=100H+20H-31H=E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