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几个关于CANOPEN总线的问题,请解答,谢谢!

楼主(2005-12-14):
我现在有一个设计,设计路线总长是22KM,平均每4400米有6个开关量输入,8个输出,一共有5个这样的区间,并且开关量要互相联系,经过PLC实现对输出的控制,请问:
     (1)用canopen总线能实现数据的传输吗?
     (2)采用什么样的主线?
     (3)6个开关量输入和8个输出怎么和主线联系?
      当然,能给出一个配置就最好。
请各位帮帮小弟我,谢谢!
      我的邮件地址是:pxbym@163.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

网友B:
使用can总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采用支持canopen的输入输出模块,信号的传输采用pdo的方式。如果你的plc不支持canopen,则可以采用canopen转rs232的模块,使plc通过rs232连接到can总线上。

网友C(2007-03-01):
这样的应用用通用的canopen设备,似乎不行,canopen最低速率10k,可保证传送距离也就5km.

网友D:
太简单了。用单片控制器令牌环网,再远也没关系。两节点间用光纤实现300Kbps/10千米,然后下一个节点......

网友E(2007-04-10):
如果涉及到要把串口的仪器仪表设备直接挂在各种现场总线上,
我们有全新的解决方法。
即通过NET TAP通讯协议转换网关。通讯协议网关有各种类型。
 1、 RS232转PROFIBUS 、 RS232 转DEVICENET 、  RS232 转CANOPEN
 2、 RS422/485 转PROFIBUS、RS422/485 转DEVICENET 、  RS422/485转CANOPEN
3、Ethernet - RS422/485
通讯协议都在网关内完成。

网友F:
这么长得距离是不能选用CAN总线地!

网友G(2007-06-18):
用光纤吧,选CAN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