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如何快速解决总线通讯报警

楼主(2005-12-14):
现在总线总是在几个从站之间轮流报警,如何快速解决?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总线?有没有对报警进行诊断?

网友B:
在PROFIBUS网络中,如果终端电阻没有接入,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其次是总线电缆质量,速率降低一点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