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14):
各位老师好,西门子420,430,440的面板是不是通用,请赐教。

网友A:
我在书上看到过能通用的,有三种面板可以选择的

网友B:
    据俺所知,不都通用,如:430与此相关440的BOP,其按键功能都不一样,不知楼上同意否.

网友B:
    sorry,多了"此相关".

网友C:
西门子420,440的面板是通用,430不通用。

网友D:
没有看清楚,sorry,430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