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动单元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制动单元是和制动电阻配合使用的,我想请教各位前辈,制动单元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和原理呢,是不是要外接的,

网友A:
制动单元又称为制动晶体管,将其与制动电阻串联,接到直流母线上。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制动晶体管导通,直流母线电容通过制动电阻放电,从而降低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B:
一般来说>15KW 的变频器带有制动单元,有的还含有制动电阻

网友C:
不同厂家,配置不太一样,根据说明书选择是否要,要多大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D(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制动单元又称为制动晶体管,将其与制动电阻串联,接到直流母线上。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制动晶体管导通,直流母线电容通过制动电阻放电,从而降低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F(2008-09-28):
若有用到制动单元,电阻,滤波器,电抗器,回馈单元的联系我!15017904064 张萍 www.szherun.com

网友G:
制动单元,电阻,滤波器,电抗器,回馈单元,价格优惠!0755-82410768  余强.

网友H:
深圳市权霸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品牌变频器专业配套能耗制动单元TEC E-DR系列产品,能量回馈单元TEC F-DR系列,制动电阻(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油田专用回馈变频器TEC F-MD系列,滤波器及电抗器等

我司网址:www.szquanba.com

联系电话:0755-81963327/86189546

网友I: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