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常用荧光灯的光效与寿命.

楼主(2005-12-14):
种类 光效 寿命
日光灯 40LM/W 3000H
节能灯 50LM/W 7000H
卤素灯 50-90LM/W 10000H
高压钠灯 150LM/W 28500H
自镇高压汞灯 21LM/W 5000H
高压汞灯 52LM/W 10000H
如何选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错,楼主,怎么没低压钠灯统计?

网友B:
请问“ 大家是朋友”:有些问题不明白,请指教。
(1)“光效”一项中,为什么使用的单位不一样?例如日光灯的单位是“LM/W”,而节能灯等是“LM/H”。单位不统一,怎么好进行比较。
(2)据我所知,自镇高压汞灯比高压钠灯的光效要低。高压钠灯的光效最高,所以道路照明用得最多。当然,光色差,是它最大的缺点。

楼主:
抱歉.打错了.没检查. 光效都是LM/W.我修改了. 自镇高压汞灯光效很低.才21LM/W .因为应用方便才大量应用.有被节能灯 取代之势.谢谢提醒.

楼主:
高压钠灯中不含有紫外线.光线为金黄色.光效高.寿命长.不易腐蚀.用于对光色要求不高的室外大范围照明.如路灯.广场等场所.

网友C:
还有氙灯,是最好的模拟太阳光源,超高压短弧氙灯是目前最好的电影放映光源,发光点仅2mm左右,是典型的点光源,方便聚焦。光效为40-45lm/w。虽说不是很高,但它有一个很可贵的特性,就是一触发就能基本达到额定亮度,且熄灭后能随时触发点燃。色温在6000K左右,显色指数94,是国际上公认的“标准白色点光源”。
呵呵,原来干过放映员,所以知道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还有比如镝灯、铟灯之类。

楼主(2006-05-06):
现在新型光源已经出现,好象有不少,由于价格问题,还没有普及,请各位用过的朋友说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