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概念问题

楼主(2005-12-14):
请问:富士变频器中的电动机线速度是指电机的那一部位的线速度.

网友A:
to小文:是 转子轴径吗?

网友A:
请问:90kw的电机,50hz运行,近1500的转速,线速度为何只有0.5m/minute?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B:
这是一个可调整数,用一个系数来调整,如G9参数63,G11参数E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