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菜鸟求救

楼主(2005-12-14):
各位高手好啊
我现在有个温度控制器需要联电脑,用485控制
我不清楚485的线怎么做,温度控制器说明书上有这么一段话,大家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Pin assignments RS485:
Pin 3 B
Pin 5 0 V Signal GND
Pin 6 +5 V (50 mA max. load current)
Pin 8 A
Pins 1; 2; 7; 9 are reserved - do not use!

大家看完这个能告诉我这个线应该怎么做吗?我这里有做232用的线和接头。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PIN 1 2 3 4 5 6 7 8 9是232口的九个端子,按你说的话(资料显示),你的温控器上的485通讯,过来了4根线,按照说明对应着接上就行了,B接3,0V(就是地线)接5,5V(50 mA max. load current)接6,A接8,用九芯线或5芯线做都应该能行,你的232接头上应该标得有1 2 3 4 5 6 7 8 9

楼主:
哦,您说的很清楚明白
我现在照您说的试试
先谢谢你啊

网友A:
没关系,可以互相探讨

网友B:
PC 端是 RS-232 的接口, 不能接 RS-485 的接口.
您需要在 PC 端用個 RS-232 to RS-485 的轉換器, 將信號作轉換.
PC.RS232 == RS-232 bus == Converter == RS-485 bus == 溫控儀

I-7520 RS-232 to RS-42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20.htm

該說明書所說的是溫控儀上的接口定義.

Power connection...
溫控儀需要由 Pin 5 (GND) 與 6 (Power) 輸入 +5V 去驅動.

RS-485 connection...
溫控儀.Pin 8 (A) 連接 I-7520.Data-
溫控儀.Pin 3 (B) 連接 I-7520.Data+

楼主:
我门的温控仪内部可以设RS232和RS485的转换,就是用温控仪的内部程序直接切换就行了,这样就应该不用转换器直接连就行了吧?

网友C:
同意GARYLIN,6是5V,5是地,3,8是差动信号输入。余脚此设备接口未用。

网友D:
5,6是供電,,
3,8,是RS485信號,就這樣而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