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PT100与铂金珠宝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5-12-14):
一直有这个疑问,是否铂金珠宝的纯度比PT100高呢?PT100的价格有什么规格,和什么有关?

网友A:
铂金首饰珠宝的纯度也是用PT***代表的(经常能看到的是PT900、PT950等,数值越大纯度越高,但是此数值和我们在工控领域所说的PT100,PT1000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单指用于珠宝领域。
我们在论坛中所看到的PT100代表的是铂电阻,后面的100代表的是电阻值为100,并不代表其纯度,价格应该与其阻值的精确度有关,较为精确的价格较高。

网友B:
呵呵。工业上和民用上铂金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在首饰上,铂金的首饰还会加入其他的金属,以加强它的硬度,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首饰上注明PT95.0,PT90.0等,而工业上铂金的纯度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的,因为热电偶或热电阻的稳定性与铂金的纯度有很大的关系,工业上用电阻比来表示。在铂金丝的生产上我国规定铂金的纯度R100/R0不小于1.3918(R100,R0分别为铂极在100度,0度的电阻值。)

网友B:
好像我说错了??

网友A:
月影兄的说法比较全面,小弟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A:
补充下关于首饰中的Pt900与Pt950知识:
Pt900与Pt950均为高含量的铂金首饰代号,Pt900饰品即含有90%以上的铂金,Pt950饰品即含有95%以上的铂金。

但虽然Pt950含铂量高于Pt900,由于铂金是由铂和钯两种金属元素组成,Pt900的含铂量只有90%,但含钯量却高于Pt950。钯和铂同属银白色的贵金属,在铂金中加入极少量的钯,能使铂金饰品的色泽、坚固度等物理性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