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18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05-12-15):
6se7018上电起动运行后,DC毋线电压随频率上升而明显下降,当f=15-16HZ时跳故障报"FOO8',排除取样电阻和模块损坏的可能,问题会在哪?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充电电容容量

网友B:
检查电源后检查电容...

楼主:
电容容量足,电源电压检测也正常,ji电器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