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的请教

楼主(2005-12-15):
本人对SPD指令不太熟悉,现在对以下程式进行编辑,请各位高手予以确认
.不胜感激.
设计要求:
    用近接开关,对一台四级电机拖动的风机进行转速监控,
当风机的转速低于1000r/min时发出警报,
近接开关为风机每旋转一圈接通一次.(风机与电机同步旋转)
X10  风机的启动按钮(A节点)
X11  风机的停止按钮(A节点)
Y0   警报输出节点
X3  警报复位节点
Y10 风机交流接触器线圈节点.
LD M8002
ZRST D0 D2
LDP X10
OR Y10
ANI X11
OUT Y10
LD Y10
OUT T1 K100
LD T1
SPD X0 K6000 D0
MPS
AND= D2 K0
OUT M0
MPP
ANDP M0
AND< D0 K100
SET Y0
LD X3
RST Y0
END
我所担心的是假如说我的程式扫描周期为199ms也就是
愈时监视器没有动作的最大扫描周期,那么每6秒产生10次的
脉动信号,PLC是否能解析?
在D2=0时,LDP M0是否会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接通?
由于我没有用过PLC对比较边缘的指令不太熟悉,请教各位高手
上面的程式能否实现?

网友A:
SPD命令后不要用分支命令,时间K6000太长.建议加多感应次数.具体转速的公式在PLC的使用手册上对SPD命令说得很清楚.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看不起新手呀,唉.版主去哪了呀,包大人,为小民做主呀.

楼主:
工控闲人:
谢谢你的帮助,可我还不明白,K6000是ms应该等于6秒吧,6秒进行一次的比较时间还长吗?我是真的不懂呀,更比较担心的是如此高的转速,当D2等于0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如此短暂的瞬间是PLC否还能解析并驱动M0?这种扫描周期和解析的微秒关系,是在另在下难以理解呀.先生在做对转速监控的程式的时候通常用什么指令?能否告知呢?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