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用的专用工控软件

楼主(2005-12-15):
         一、大家会用的专用工控软件
我要向大家推荐一套专用版多客户端网络工控软件,能自动搜索模拟点地址号仪表参数、自动排列分类在目录树下:
开关量DI/DO、程序调节器、流量积算仪等;采用在预先准备好的图片上贴动画构件的软件,应用非常方便。
与专业的组态软件不同。是用语言编辑而成,不用二次开发,不要编程,能打中文字的,懂仪表软功能参数,用鼠标点击就能方便自如的应用AIDCS  For  NET  V8.0.0多客户端网络版软件。有兴趣的看一下。
资料下载区有演示版下载http://www.yudian.com/quick/download.php
软件的组态画面,运行操作介面,实时/历史曲线图,可写入备忘录,报表格式是固定的。报表采样时间可选1~15分钟;30分钟;60分钟;班报;日报。 我将详细介绍专用软件的应用方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A:
请勿频繁发布类广告信息。

网友B:
请教下能通用到别的厂家生产的仪表吗?

楼主:
不能连别的厂家生产的仪表。

楼主:
 二 、 专用软件网络功能介绍
AIDCS For NET V8.0.0
  AIDCS For NET V8.0.0是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最新推出的基于以太网技术的现场总线型多客户端控制系统。

局域网络支持
  AIDCS For NET V8.0.0它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功能于一身,支持多客户端连接。
   作为服务器使用时,它通过串口直接于现场仪表相连,对下它完成对现场数据的采集和对仪表的控制,实时接收报警事件信息。对上它可以同时为客户端提供实时数据服务,并接受客户端发出的控制请求,完成对现场的远程控制。
    作为客户端使用时,它通过网络连接到安装在现场的远程计算机,它既可以实时接收服务器传来的实时数据,也可以远程操控现场仪表,实现远程监控和远程数据备份功能。另外,它也可以作为离线浏览历史数据的终端使用。
作为服务器使用时需安装加密狗,作为客户端使用时无须加密狗即可运行。 远程监控
  远程监控功能允许您通过网络监视或控制设在远方现场的工作站,控制现场仪表的运行、修改仪表参数、接收实时数据以及报警事件信息等。如程序表控制:启动、暂停、停止;修改程序等。 远程数据备份
  远程数据备份功能允许您通过网络将存放在现场计算机中历史数据文件备份到本机或网络上的数据服务器中,并清除现场计算机中历史数据文件。

网友C:
我感兴趣,已下载了软件。谢谢推荐!

网友D:
不错,我也来下载了,谢谢

楼主:
     论坛的作用
想不到工控论坛有如此多的人在关注。
我认为工控网论坛的作用是:
1.    工控产品应用的深入剖析的延续。
2.    工控产品应用的心得体会技术交流。
3.    工控产品应用中的疑难杂症的求助热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网友E:
br>老调重弹:
‘希望着重技术探讨。增加主题技术含量。’

楼主:
    三、组态步骤简述:
准备好一张画好的工艺流程图片或照片,放置的桌面上备用!
1.    仪表总线连接RS485/232转换器插入计算机串口;
2.    安装软件进入:点击桌面图标进入主画面、点击【登陆管理】姓名111口令111进入组态画面
3.    点击【系统配置】写入项目名称10个字,打勾选择读/写参数确认;
4.    点击【搜索按钮】软件开始自动搜索模拟点地址号、仪表参数、自动分类排列在目录树下;
5.    点击【项目管理】进入选项组态4个步骤;
1)    定模拟点名称:给每个地址号写设备名称5个中文字如:反应釜温度;
2)定.趋势图名称:写入10个中文字,每张趋势图选8个地址号;
3)定.报表名称:写入10个中文字,每张报表选11个地址号;
4)定.流程图名称:写入10个中文字,选预备好放在桌面的图片,确认。
●点击【配置流程图】进入流程图画面。
●1:在仪表工具栏内选仪表外形构件,拖动到设备需显示参数位,2:在模拟点属性栏内选地址号与仪表外形构件连接完毕。
●1:在动画工具栏选动画构件,拖动到设备需动画构件位即可,2:在模拟点属性栏内选地址号和动画驱动接口名称连接即可。
6.    退出【项目管理】导出组态文件,组态完毕。
7.    点击【运行管理】进入运行系统。

楼主:
四、进入系统配置
在AIDCS For NET V8.0.0成功安装到您计算机后。点击桌面图标进入系统主窗口。点击【管理登陆】请输入您的姓名和口令如果您输入的信息是正确的则成功登入进入组态画面,它具有一个初始管理员帐户:用户名为【111】,口令为【111】。
在对工程项目进行组态以前,您首先应针对工程项目情况和系统运行的要求,配置系统的运行环境。

定义工程项目名称
  对每一个工程项目,您可以为其定义一个长度小于30的名称,该名称用于标识每个工程项目,各种打印出来的报表将使用它,导出工程数据将以它作为工程数据的文件名。
设置通讯速率
      通讯速率决定了计算机与现场仪表的通讯速度,它应该设置为与现场仪表的波特率相同,如果与现场仪表的波特率不相同则系统无法与现场仪表正常通讯。它的默认值为“9600”,一般情况下不要改变它。
设置数据采样间隔
      数据采样间隔分为5秒、10秒、15秒、20秒、30秒,共5个级别,默认设置为10秒。
         数据采样间隔决定了系统存储历史数据的周期,它与实际扫描速度和实时刷新速度无关,实际扫描速度是由现场仪表的数量决定的,而实时刷新速度则固定为1秒。
          要注意的是,数据采样间隔越小则历史数据越密集占用的磁盘空间越大,反之,数据采样间隔越大则历史数据越稀疏占用的磁盘空间越小。
定义运行时允许修改的参数
  通过在仪表参数名前打勾决定了该参数在运行系统中是只读还是可修改的。
设置运行时控制权限
    只有在您选择了“允许运行状态下操控仪表”选项(打勾),在运行系统进行操作员登入后,通过仪表监控画面您才能控制现场仪表和修改仪表参数,如果您没有选择“允许运行状态下操控仪表”选项(不打勾),则在运行系统中您无法对现场仪表做任何控制,只能监视现场的实时数据和报警事件。

楼主:
五、搜索现场仪表
配置好系统的运行环境后,将现场仪表通过串口连接到计算机上,点按工具按钮或通过菜单“现场仪表/搜索现场仪表”执行自动搜索现场仪表功能。将连接在计算机上的所有仪表找出并读出他们的参数。
点击【搜索设备】系统自动寻找计算机的所有串口,对每一串口依次从地址0到100进行搜索,将找到的所有仪表按类别添加到AI智能仪表目录树下,同时读出仪表中的所有参数,在搜索过程中,您随时可以通过“停止”按钮终止搜索过程。 增加仪表   通过菜单“现场仪表/增加仪表”,弹出增加仪表界面如下图。 选择正确的仪表型号和通讯端口并输入仪表地址,按“确定”按钮,将新的仪表添加到AI智能仪表目录树下的相应类中,然后您可以根据控制要求修改其参数。

楼主(2006-01-20):
仪表参数设置界面 选中相应的仪表节点,即可对该仪表节点的参数进行设置。点击“上载参数”按钮从仪表读取参数,或点击“下载参数”按钮可将设置好的参数下载到仪表。点击“显示参数”按钮,可以查看仪表参数列表。

楼主:
开关量参数,点击通道选择:输入或输出通道

楼主:
六、趋势图定义 按添加为历史曲线指定一个名称: 【沸腾炉温度压力 】写入中文字或字母10个字, 点击:框内列表选:模拟点名称“1-8”分别指定了在该趋势画显示的模拟点名称,按确定在左边趋势图列表就增加一个趋势图名称。以次类推。 每个曲线图可任意组合定义组成多张供分析打印的历史曲线图表。

楼主:
趋势图定义后: 运行状态下出现固定格式的历史趋势图。同时可写入50个字的备忘录

楼主:
趋势图定义后: 在运行状态下出现固定格式的实时趋势图:

楼主(2006-03-06):
支工: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