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制动单元的弱智问题!!!

楼主(2005-12-15):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什么区别?制动单元能有直接制动功能吗?

网友A:
制动单元包括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制动斩波器实际上是一个电子开关,当需要制动时,开关打开,通过制动电阻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然后,制动斩波器再断开。大的变频器一般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分开安装,也分开卖。小的变频器一般把两者合在一起,有的型号直接内置,不需要单独付费了,有的做成独立的单元,需要另行购买。

网友B:
一般通用变频器(电梯专用全系列已经内置制动单元)15KW以下已经内置制动单元,电阻是接在制动单元上,没有电阻,功率消耗在哪里呢?

网友C:
制动电阻一般需自行购买

网友D:
简单地说,制动单元是根据直流母线电压控制通断,来决定是否通过电阻进行能耗制动,就如同液位开关控制水泵地起停保证水位的相对稳定。制动单元为晶体管,一般为功率三极管或IGBT,抑或是晶闸管。一般小功率的变频器内置,大功率的作为选件。制动电阻通常需要独立于变频器安装而不会内置于变频器,甚至要装到控制柜外,因为它要产生大量的热量,需要及时散发到空气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