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需要这样接线?

楼主(2005-12-15):
此图转载于《CONTROL ENGINEERING》 12月份第56页《梳棉机电气系统的改造》上, 变频器有必要这样连接吗?

楼主:
版主去那儿了?
很想看看你们的意见。

网友A:
留5KM部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独用变频器是没必要,可能其有手动和自动功能。

网友C:
和手动和自动也没有关系。依我多年得使用习惯他完全就是多余得,有的厂家在控制面板上放一组预备启动按纽,是用来启动接入电源得,所以我估计他是用来接通电源得,一个接触器太小,所以用了两个,如果有控制部分图得话就可以了解更多一些,

楼主有空把控制部分也传上来吧·

网友D:
带热保的那一路完全去掉的

楼主:
我们公司有相同的设备,据我所知带热继电器那部分完全是多余的。
就是觉得是不是误导读者?
楼上的我没有控制部分是转载的。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热继电器的那一路应该直接接到电机而不是到变频器的输入,形成一种应急装置,不过如果那样的话,在变频器的输出还应该在加一个接触器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不能接入交流电源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位置错了,应该放在4KM下面,这是变频主回路(因变频本身具有热保护,所以不加热继);5KM下面带热继,所以5KM应该是手动工频运行主回路。这样的主回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拿出控制回路图,看一下就知道了!!!另外,如果控制回路没有自锁,误操作的话,4KM和5KM一起吸合就麻烦了。

楼主:
楼上的说得对。
如果是变频器转工频运行就对了。

网友E:
有控制电路图纸吗?能发给我份不?看看他们怎么设计控制回路的。

网友E:
能把控制回路发份给我吗?学习一下!!

网友F:
我暂同我楼上的说法

网友G:
看来你是想接手动和自动两套装置,只要把变频器移接到KM4下面即可

网友C:
不可能是变频器转工频运行,如果是的话,那么接触器应该在变频器底下,而不是上面,大家看仔细了,他的两个接触器接发是一样的,没有使电源换相,即使KM4,KM5同时吸和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上面的说法,是用来接通电源的,

网友H:
把变频器放到4KM下面也不行呀!还得改呀!不然5KM吸合了那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成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