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问:EX用485与上位机通讯(ASCⅡ模式),D1120需要设置吗?

楼主(2005-12-15):
请问:EX用485与上位机通讯(ASCⅡ模式),D1120需要设置吗?

网友A:
看什么格式。如果是9600/7e2就不用设置。其余的要。

网友B:
是9600/7e1

网友C:
我想请问新四军兄,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怎么设置成主从式通讯?用其自带的485口。谢谢!

网友D(2006-01-15):
使用MODBUS/ASCII方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