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与FP sigma 通讯

楼主(2005-12-15):
请问各位大虾VB与松下FP SIGMA 通讯,在PLC的系统寄存器里设置成计算机链接还是通用通信?我的VB程序是这样的: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01#WCSR1001**")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当我选择通用通信的时候,PLC接受缓冲区选择DT2000,从DT2001开始的值是%01#WCSR1001**的字符,可是R0就是不会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6-01-16):
应该设置成计算机链接。同时你“%01#RCSR1001**”中的**应该为校验码。

网友C:
校验码不能写成**到字符串里边,要计算的

网友D(2008-04-09):
楼上的不懂不要误导别人了

**就是省略校验码,应该是不用设置缓冲区的

强制ON我没有做过,我试过读取PLC寄存器的DT里面的数据,是不是要设置成计算机连接?我忘记了。

网友E(2008-06-02):
MSComm1.Output = "%01#WCSY02071" + "**" + vbCr

向电脑串口发送上面的程序就会使plc的y207强制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