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蒸汽流量测量中温度突然变小问题

楼主(2005-12-15):
我公司供热流量温度补偿正常为280℃,现在突然降为230℃左右,环境为-5℃,更换热电阻,将露出部分保温后故障依旧(热电阻阻值与温度对应),现怀疑热电阻保护管结垢,影响测量,请各位专家帮忙解决疑难,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管内的压力和蒸汽流量吧!应该是流量变小了。

网友B:
温度下降,流量肯定上升.(压力不变)
过热蒸气品质下降.或仪表参数改动.

楼主:
谢谢黑杰克和还未入门两位朋友,和仪表参数无关,在现场测热电阻阻值,对照分度表查出温度值;过热蒸气品质没有下降,同一管道前后都有测点,温度同原来都没有急剧变化.

网友C:
多大管道??对于过热蒸汽来说,管道内的温度分布是不均匀的,上部温度较高,下部温度较低.检查热电阻的插如位置还有插入深度

网友D:
楼主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