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ID的C程序代码

楼主(2005-12-15):
***************************************************************************\
    PID Function

This program has been written by the Technical Support Staff at Z-World in
response to several customer requests.  As such, it has NOT had the testing and
validation procedures which our "standard" software products have.  It is being
made available as a sample.  There is no warranty, implied or otherwise.

    The PID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
    Perform One PID Iteration
\*=========================================================================*/

double PIDCalc (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pp->SumError +=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  pp->Proportion * Error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pp->Derivative * dError
                );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 PID *pp )

{&

网友A:
找PID的C程序控制好久了,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激情如火!

网友B(2006-02-16):
THANK YOU !太好了!

网友C(2006-03-25):
真的很好,谢谢。

网友D: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E(2006-12-08):
收下,激情如火的帖子就是好.老大就是老大.

网友F:
看来我得学习C语言了

网友G:
 看来我得学习C语言了!
                 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H:
C语言很好上手!!建议没学过的学学

网友I:
真的很容易上手吗?

网友J(2008-03-25):
古老,经典的增量形PID控制

用PLC实现起来更加简单,连循环都省了

lz的这个程序不能在实际中使用的,因为它缺少积分时间,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数据溢出的问题

网友K:
最近我也是刚开始学自控理论,
自编PID程序的公式用:
    增量式的PID差分方程公式,很简单,加加减减就能搞定;
没学过自控理论,有点难点;

网友L(2009-12-12):
哪位有VISUAL  VC++6。0 软件  能否发给我一个  我无胜感激  Laohuang05283@126.com

网友M(2010-04-26):
学了C语言真的好上手,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N:
谢谢啊 初学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