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vr接5v电源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分别几伏呢?还有一个光藕继电器相关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12-15):
如题意,按照上图的接法,IO口低电平时,光藕中发光二极管会不会因为阴极高于4.3v而不导通,或者高电平时阴极低于4.3v而导通呢?据说5v电源时,IO口最高也就输出3.3v,这样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呢? 还有,电路图中的两种接法,我们老大说用用下面的就可以了,上面的是不是因为光藕中发射极电流(最大50mA)和2N5551基极电流(最大100mA)不匹配呢?或者说就为了省元件? 200R电阻另一端接IO口。 谢谢!

网友A:
‘IO口低电平时,光藕中发光二极管会不会因为阴极高于4.3v而不导通’——怎么会?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200R换成二极管即可。这样抗干扰更强一点,以免出现误操作。

网友A:
对照手册验算电流是否超限!!!

网友B:
TO小鬼哥: 你最后用的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电路啊???

网友A:
应该用上面的电路而且把光耦放在基极-发射极之间相当于 5.1K 电阻的位置。

楼主:
上面的电路是网上找的,我用下面的电路,不过稍微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