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对收音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5-12-15):
我工厂有一台波峰焊用的是松下超小型变频器,工厂生产的是收音机,但现在一开运输和波峰(都是变频器控制)。调试位就调试不到!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变频器的干扰吗?用滤波器能改善吗!

网友A:
输入输出加磁环,控制信号要屏蔽,

楼主:
磁环能自已做吗!我没做哦!有的买吗

网友B:
外面电子市场上有很多的磁环可以买到.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是无线的影响还是电源影响啊!我换了一相还是一样啊!我那变频器是单相的,我想加一相滤波器!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分别接地。此现象是共模干扰造成的

楼主:
我们的变频器和电机都有有接地啊!但现在还是有这种现象哦!我今天用了另外变压器的电源也试过,还是效果不好!不过还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