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楼主(2005-12-15):
请问ifix如果想再加一个上位机,想用以太网联,应该做一些怎样的设置

网友A:
首先应该注意您购买的软件是否支持远程访问,ifix有不同的版本,使用于不同的网络配置。

楼主:
我用的是ifix3.5演示版,就是限制两个小时的那个,应该怎么组太,怎么把两个上位机联起来

网友B:
没狗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