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c pt100 区别?

楼主(2005-12-15):
哪位朋友知道ptc 和pt100 区别?

网友A:
关于PTC,可以上PTC热敏电阻0网(www.ptc-ptc.com)查阅。
PT100是铂热电组,在工控网上可以查看。

网友B:
PTC,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虽温度升高电阻变大;
PT100,铂热电阻,零度的时候电阻为100欧姆。其线性度较PTC好一些。
一点拙见,望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