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接近开关

楼主(2005-12-15):
有谁知道这个接近开关 尺寸是 8 x 8 x 24 mm 应该是欧洲产的, 棕 蓝 黑三线, 电压24伏

网友A:
这个看上去象是一个电感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B:
它的感应距离是不是比较短的啊??估计在1MM!!你到底碰到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C:
应该有型号啊

网友D:
看样子就知道型号什么的上边都没有。

网友E:
接近开关,金属接触检测面时应该有反应

网友F:
看看他输出的电压
负:NPN
正:NPN

网友G:
我公司有生产你所提供的图样产品..是电感式接近开关还是磁性接近开关要看你的感应物体是什么?...不过我公司都有生产..和你的图样一样的..

网友H:
从颜色上看象是德国P+F的(倍加福)但是也不排除国内仿造的。
应该有型号吧,把型号输入GOOGLE或BAIDU搜索一下。
三根线我的颜色也和P+F(倍加福)表示一样,棕色接电源正;兰色接电源负;黑色是输出。

网友I: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J:
应该是一个电磁感应式接近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这个东西应该是电感式的,是感应金属的。棕色接电源正;兰色接电源负;黑色是输出。

没有任何标识,所以不知道是哪个公司哪个国家出产的。

这是用在高速加工中心上的高速电主轴里面的。

主轴是瑞士产的,机器是德国产的。

照上面的兄弟说的,很可能是德国P+F的(倍加福)。不知道哪位有有相关的资料,有的话请给点我查查。谢谢先。
sd_bob_chan@163.com

我经常修欧洲的机器,很多东西经常买不到,很头疼。

网友K:
不一定要欧洲的呀,其它品牌能达到你的目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H:
要找资料太容易了,可以到baidu去搜索啊!
不过需要进口产品的资料我建议还是上他们的英文网站比较好。
www.pepperl-fuchs.com     P+F的网址。自己去看一看吧。

网友G:
这样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国内也很多..一开始都是进口的产品..我不是讲过吗/这不是难题啊..我们就有生产啊,,如果有意向请联系啊.

网友L:
现在能互换的有很多,而且质量也还可以,又方便买到,不一定非得要原厂进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是用原厂的好,免的麻烦。

网友C:
请告诉我电主轴的品牌和型号

楼主:
HUAWUQUE

你好,是瑞士FISCHER的.

在倍加福的网站上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C:
我做过FISCHER的电主轴,应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请把具体的型号发到我的邮箱:JYH54@163.COM

楼主:
有哪位兄弟能帮帮我啊

网友M:
通电试呀!拿铁快靠近,接线试!

网友N:
只要把它的功用说明就好了,不需要搞得那么麻烦,花时间,精力,更高费用去找原装,用功能一样的代替即可。尝试着跨一步,可能给你以后带来很多方便,如果都是按原来的使用,那哪来的创新,哪来的改进。

网友O:
你好,这是我们P+F产品,目前在国内很少有用户,不过我们可以提供产品以及技术支持,有兴趣请联系我:P+F中国公司销售经理:王则新

网友P:
高精度要求的设备用原厂产品较合适,替用的只能作暂时应急.

楼主:
你好,王经理。
你们的网站是什么?能给我这个开关的资料吗?

网友O:
您好,我们的网站是WWW.PEPPERL-FUCHS.COM

网友Q:
我看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干簧继电器.我在单位主要就是接触德国或瑞士的机器设备.

网友R:
您好:看来像是一电感开关,您可登陆我公司网站有详细的资料
www.chieful.cn   025-52773843

网友S(2006-02-20):
高速主軸內部有三個感應器兩個接近開關 確認刀具是否有正確上下刀 這兩個接近開關市面上都很容易找到替代品 另一個放再主軸上端有一個小圓盤 铣六道溝 這是一個高速傳感器 也就是圖上顯示小圓圈 這個傳感器使用目的測主軸轉速 及確認主軸是否停止 目前自市面上 僅上海磐林有此產品
若有需要歡迎來電 021-62618189

网友T(2006-05-18):
从图看应该是P+F产品,可能是专供产品,型号可能在电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