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用Labview做一数据采集系统,采集温度、转数、角度位移等的电压信号还有一些+27V指示信号,请高手指点一下方向

楼主(2005-12-15):
因为俺对编程不熟,以前用vb做过,现在想用Labview练手,Labview软件配套的数据采集卡种类多么?我上网看NI的都特别昂贵,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能采集-6-27的电压信号的采集卡

网友A:
你的要求有点特殊啊,前面几个还好,都可以是5V或10V的,后面出来一个27V的,如果使用一张卡,就要可以测量正负3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