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5-12-15):
请问西门子6SE70变频器用于龙门吊主勾提升电机(150KW)时...龙门吊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大震动, 会不会影响变频器的稳定运行,或对变频器产生破坏? .   希望大侠多发表点意见....多谢.!!!!

网友A:
6SE70  OK!

楼主:
关键是龙门吊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大震动, 会不会影响变频器的稳定运行,或对变频器产生破坏?

网友B:
变频器有关于在震动场合的使用标准,但是6SE70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没有把握就换芬兰VACON的机器吧肯定没问题,在芬兰VACON的机器装在电力公交车上震动都没问题.

网友D:
芬兰VACON,维修是个问题,好考虑到以后的使用,还是选择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