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数据的柱状图显示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5-12-15):
请教动态数据的柱状图显示的实现方法,本人刚刚接触vc,不知道应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教.

网友A:
可以调用微软的chart控件来实现。或者自己编写。

网友B:
不断在同一位置向同一方向画长短不同的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