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康沃变频器制动电阻为什么发热严重

楼主(2005-12-15):
一台康沃G2系列变频器,工作结束制动时,外设制动电阻严重发热,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那是正常现象

网友B(2009-12-28):
hehe 给它加上一个3kw的风机吹,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应该不用那么夸张吧,顶多用两个排气扇

网友D:
制动时间、制动电压是否合适!选型是否匹配!

网友E(2010-03-03):
制动电阻的功率好 变频器不匹配,

网友F:
加大制动电阻功率看看

网友G:
制动电阻是厂家提供的还是额外自选的?

网友H(2010-09-07):
看看阻值是否选得过小,这样电流会很很大的;还有就是6楼说的,电阻的功率是否小了。

网友I:
康沃开关电源故障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制动时间、制动电压是否合适!选型是否匹配!

网友K(2010-10-07):
一般没事,我见过有的发红

网友L(2011-06-14):
制动电阻功率 阻值是否合理?

网友M(2025-01-17):
到此一游挣积分

网友N(2025-02-24):
工作内容导致的吧,就像汽车频繁踩刹车制动片就发烫

网友O:
1、制动电阻选型不当

2、制动时间过长或制动频率过高

3、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

4、负载惯性过大

5、制动电阻散热不良

6、变频器硬件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制动电阻选型

2、优化制动参数设置

3、检查负载惯性

4、改善制动电阻散热

5、检查变频器硬件

6、增加制动电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