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1能不能替换SLC5/02

楼主(2005-12-15):
现有一台AB的SLC5/02 CPU(1747-L524,MEMORRY 4K)模块,怀疑其通讯口有问题,又无新模块,倒是有现成的SLC5/01(1747-L522,MEMORRY 1K),请问各位熟悉AB PLC的大虾,能不能替换?若能,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菜,大家不屑回答?不懂就问嘛,顶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大虾?SLC5/01系列下只有两种CPU:L511和L514内存分别是:1K和4K;替换应该没有问题!但要注意一下,SLC 5/01和SLC 5/02支持的点数是不同的;5/01最多3940点;5/02最多4096点;两种CPU均只配有485通讯口,如果点数没问题应该可以换;换后应该用LINX重新扫一下!500系列模块是自动扫描的!然后连同程序下载应该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wyl8的回复!
是写错了,应该是L511!
点数不是问题,只带了一个DC24V INPUT模块,两个AC115V RELAY OUTPUT模块,一个模拟I/O模块,和一个高速计数模块.
我试了一下,把SLC5/01换上,把原SLC5/02的程序中的组态的CPU改成SLC5/01(1747-L511),然后下载程序,但未成功,提示程序出错不能下载.我是直接打开原来的程序,然后在PROCESSOR INFORMATION 中去改CPU类型后下载的.

楼主:
请问大虾:换后应该用LINX重新扫一下,怎么扫啊?不可以用修改后的组态和程序一同下载吗?

楼主:
顶一下,请不吝赐教!

楼主:
斑竹帮忙啊!

网友B:
能替换的
方法步骤如下:
拔出旧的,安装新的(废话);
用LOGIX500新建新的CPU 项目, READ IO 或者自己手动配置好后;
然后用LOGIX500打开原来旧的程序(可以同时打开多个LOGIX500),将旧的程序按结构全部拷贝到新的项目后,重新下载.

应该是没问题,如果有,会有出错提示,根据提示找到原因并解决.

不过如果程序内存超过,那就没办法了,除非重新删掉些无用的东西或者优化.

我用过541替543, 543替541都没问题.

网友C:
5/01有些指令不支持,你应该有指令集,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