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TO大家是朋友 (伊夜青)

楼主(2005-12-15):
三极管本就在电路中,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下(开关电路),你可以找个晶体管的时间继电器象日本CKC的,或晶体管的温控器,台湾和泉的,测试看看!我按书上的分压式便置电路安装做测量是跟理论一致,就有这样的怪事!!!
整流.滤波.稳压.书上的资料很多.整流0.9. 滤波.理论上电容足够大.可以达到峰值电压.你测的是滤波后的电压。没有滤波电容!!!所以感的奇怪,手机的座式充电器,我想你也用吧,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是我不相信.因为不在现场操作.不好乱说.其实在这方面我不是很懂.这些问题是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经过了很多年的验证.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有可能你测量时还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有你有可能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我就知道怎么多.别的因素请朋友们回答.

楼主:
谢谢,最近在学电子电路和PLC,有空多聊聊。

网友A:
我从小开始接触电子.发现不懂的越来越多.现在....其实PLC比电子电路好学多了.原来的集成电路是有原理图的.现在可能吗.只要基础打好.慢慢来.不多说了.事在人为!!

网友B:
在高频的情况下,不仅要看到有形的电容,还要看到无形的电容。即布线的分布电容,有时仅仅一根线的长、短,或位置的变化都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后果。不要拿工频的情况来套用高频哟!学电子的应该知道,开关电源的能量变换都是工作在高频状态下的。
我同意大家是朋友的看法,相对于电子技术,PLC可好学得多了。

楼主:
回大家是朋友,乐此不疲:
,谢谢指点。我也是身有感触,接触电子技术多年,还是一窍不通,惭愧啊!!!!但现在工控行业的机械,电子,电气结合越来越紧密,不学不行。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