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收卷的张力问题?

楼主(2005-12-15):
表面收卷的张力问题?
现有的表面收卷方式:变频器调速+磁粉离合器+张力系统。速度和力矩分开调整。

请问有没变频器直接实现调速和调力矩的功能?现场只要设定两个量:一个速度,一个张力值。再接受一个张力传感器信号,实现表面收卷或中心收卷。

请高手多指点一些实际做法,先谢了!!

网友A:
艾默生td3300和汇川的md330都能自动计算卷径,实现恒张力(锥度张力)收卷和放卷。

网友B:
在工业生产的许多领域中,都需要进行精确的张力控制,保持驱动设备输出张力的恒定,以提高产品质量。比如造纸、纸加工、印刷、印染、包装、电线电缆、光纤光缆、胶带制造、纺织、皮革、金属箔材料加工等等,在这些行业的收、放卷工艺中,都需要保持收、放(线材、带材)上张力的恒定。

5.2产品介绍
CHV张力控制卡,依附于CHV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基础之上,在功能算法中,增加了张力控制专用模块,实现面向中心收卷、放卷等工艺场合的专用张力控制变频器功能,如放卷、中间段、收卷等工艺段全套解决方案。CHV张力控制卡加CHV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可以完全替代力矩电机、直流电机、张力控制器等而独立地构成张力控制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张力控制器加变频器的控制方案,使系统更简洁,成本更低、维护更方便、控制更稳定等。

张力控制系统专业性较强,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5.3功能参数详细说明
    注意:用户必须配备张力控制专用控制卡,才能够浏览并修改以下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说明    设定范围    缺省值
PF.00    张力控制模式    0:无效(普通速度控制)
1: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
2:有张力反馈转矩控制
3:有张力反馈速度控制    0~3    0
    0:无效。
即为通用变频器功能,能实现速度控制及转矩控制。
    1: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即为张力开环控制模式。
    通过控制电机输出转矩控制张力恒定。
    由设定的张力和卷筒的卷径(由卷径计算模块获得)计算出变频器的转矩指令。
计算方程式为:T =(F×D)/(2×i)
其中:T   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      F    张力设定指令
D   转筒的转径              i    机械传动比
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张力控制效果。该种模式下,无需张力反馈单元,但变频器必须工作在有PG矢量控制方式下,必须安装测速编码器及配备PG卡(选配件)。
    注意:采用转矩模式进行张力控制时,必须考虑系统在加减速过程中转动惯量的影响。
    2:有张力反馈转矩控制
在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张力反馈闭环调节。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节,从而达到调整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这种方案可以很大程度提高张力控制精度。同样变频器需要工作在有PG矢量控制方式下,安装测速编码器及配备PG卡(选配件)。
注意:在有张力反馈的转矩控制模式下,PID模块为张力控制功能码中构成的PID(两组),与通用变频器功能中PID参数组无关,用户设定的张力即为PID的给定,反馈通道可由PF.51确定。其他详情可参考《CHV系列矢量变频器说明书》。
    3:有张力反馈速度控制
    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达到张力恒定。
首先有带(线)材的线速度和卷筒的卷径实时计算出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然后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的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最终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指令。
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的计算方程式:
f = (V×N×i) / (π×D)
    其中:f      变频器当前匹配频率       V    材料线速度
          N     电机极对数      i    机械传动比      D   转筒卷径
材料线速度由线速度检测模块获得,卷径由卷径计算模块获得。确保比较准确的同步匹配频率指令可以减少PID调节的调节量,使系统更容易稳定,也就是线速度的检测的正确性比较重要。

网友C(2008-02-21):
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做一个分切机(收放卷)放卷机用磁粉离合器和张力控制器来完成,后段用两个中心卷来完成收卷。请问什么方法来实现中心收卷。

网友D(2008-08-06):
1、采用DSP芯片运算

2、全数字式控制,张力架检测采用旋转编码器,主动送或主动收采用伺服马达。

3、可根据用户要求灵活设定为主动收或主动送

4、此控制器可用在中小型系统中,4路脉冲输出(500K)、6路高速数(6M)可接编码器

5、32路输入、32路输出

6、2年质保

138-260-18082

网友E:
台达的v2也可以

如果允许加plc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F:
    LinMot直线电机在其行程的任一位置都是是可完全控制的由于是只驱伺服电机,没有齿轮,滚珠丝杠或带传动,所以可在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下提供高速度,高加速度和长寿命的运动.

    电机推力可达580N:有15种不同外形的标准电机,其峰值推力从33到580N.有总数超过300种不同规格的标准电机,行程可达1500mm.另外,LinMot模块化的设计允许客户订制电机,当然需要有中等批量的订单.

   LinMot直线电机使用直接的电磁原理,电磁力直接提供直线运动而不需要凸轮,齿轮,传动带或其他机械装置.这电机仅由两部分组成:滑杆和定子,滑杆是由一内部装满钕铁硼磁钢的不锈钢钢管构成的精密部件.两端留有镙纹,定子包括了绕组和滑杆的轴承以及位置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的线路板,其设计适合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使用.

   控制驱动器:LinMot提供超过40种不同的单轴和多轴控制器/驱动器组合,支持+/-10v的接口,数字或模拟控制信号,通过RS232或总线,如:Profibus,DeviceNet,或CanOpen对这些控制器/驱动器进行控制,利用配置软件,利用配置软件,这些控制方式都可以很容易地配置到你的应用系统中.
MagSpring恒力弹簧:当垂直应用时,为了抵消重力的作用,使用MagSpring可以使你选择更小一些同时也更便宜的直线电机,如果使用的恒力弹簧超过重力,MagSpring可以在电源失效或者关闭时,将负载提升到一个安全的位置.MagSpring是一个不需要电力或气动的被动装置

网友G(2019-01-25):
能分享吗?谢谢 648714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