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问题

楼主(2005-12-15):
各位大师,请教了:
   那位能告诉我伺服驱动器的大体的工作原理,他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伺服电机的??
   AB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用的是sercos光纤环网,plc通过光纤发给驱动器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那位能告诉我伺服驱动器的大体的工作原理,他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伺服电机的??”
伺服也有很多种的,比如,通过频率的变化、通过电压的变化,通过占空比的变化,想要详细的知道,去买一本“运动控制系统”,那本书挺厚的,不可能在这里贴全本

“AB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用的是sercos光纤环网,plc通过光纤发给驱动器的是什么信号?”
看AB的PLC手册

楼主:
 多谢了 !
 那里有中文版的AB资料啊,我有英文版的,
 看起来太费解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