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05-12-15):
请教各位高手,我编的这段串口通信程序,为什么无法进入中断?就是下面的接收中断函数void SciRecv_INT(void)interrupt 4 using 0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imer0Count;
unsigned char rdata,sdata[8];
unsigned int i=0;

sbit SendData    = P3^4;
sbit RecvData    = P3^5;
sbit watchdog   = P3^2;
bit try=0;

void Sci_SendData(void);

void main(void)
{
    //interrupt manage  start//
    IE    = 0x00;            //中断屏蔽寄存器(可位寻址).   禁止所有中断
    IP    = 0x00;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可位寻址).  无优先级

    TCON    = 0x00;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PCON    = 0x80;           //串行通信方式1,2,3的波特率加倍.
    SCON    = 0x50;        //选择串行方式1,及8位UART方式,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1;
    TH1        = 0xFF;        //波特率为62.5K
    TL1        = 0xFF;

    Timer0Count = 7;
    TH0        = 0x3C;
    TL0        = 0xB0;

    SendData    = 1;    //禁止串行通讯485发送数据 (0时发送)
    RecvData    = 0;    //允许接收

        //interrupt manage end//
    PX1    = 1;        //置位INT1中断优先级
    EA    = 1;        //全局禁止位.
    EX1    = 1;        //开INT1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运行
    TR1    = 1;        //定时器1运行

    while(1)
    {
      watchdog = ~watchdog;
    }
}

void SciRecv_INT(void)interrupt 4 using 0
{
    EA = 0;
    ES = 0;
    if(RI)
    {
        rdata = SBUF;
        RI = 0;
    }
    else
    EA = 1;
    ES = 1;
}

void Timer0_INT(void)interrupt 1 using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