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5-12-15):
请教各位大哥,那位有IGBT的中文资料呀?
由于俺E文实在是太烂了。

网友A:
IGBT绝缘栅晶体管:
特点:1:开关速度快 2微秒以下。
2:工作电流电压较大,如200A/1200V
3:驱动电路要求:驱动电路必须高速化
要求有高的DV/DT能量
负荷快速短路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GBT,请问单片机的用DA来控制还是用PWM来控制呀?
我用IGBT要做电子负载,最大功率是22K,请问IGBT可以做吗?
还有更好的负载来做负载吗?
谢谢!!

网友B:
请问单片机的PWM输出来控制驱动性片可以的,问题是你用单片机做速度能跟的上吗,犯的着用IGBT吗,你做啥玩意

网友C:
单片机也能做

网友C:
最好能先用DSP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