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诊断一下吧!!

楼主(2005-12-15):
我打算通过MPI 电缆连接 PLC-300 在STEP 7 中插入一个OS ,可连接显示PROFIBUS ,不是MPI 连接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激情如火帮忙好吗

网友A:
只要您配置了profibus的属性就会显示PROFIBUS 连接,不过没有关系,您用mpi通讯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可连不起来,我咨询了一下,说无法连PC ADAPTER MPI 只能连5611MPI 是这样吗,我的QQ 是479103759 请版主指导一下吧

网友A:
不是的,只要支持cpu 支持mpi方式,就可以用PC ADAPTER MPI 或5611MPI进行通讯和编程。

楼主:
我在STEP7里插了个OS ,标称符号变量后编译过后传给WINCC ,打开WINCC 发现,STEP7 的变量传到 通讯驱动的PROFIBUS 下了,而MPI驱动是空的。可能无法控制吧。

楼主:
我再问个问题5611是不是可以即做DP 通讯又做 MPI 通讯

网友B:
是的,CP5611既可以使用MPI也可以使用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