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点经验

楼主(2005-12-15):
很多直流电器.如果电源接反.会不工作或损坏电器.在电器内部接一个整流桥会解决这种问题.大家试一下.

网友A:
好建议,值得一用

网友B(2006-04-08):
完全同意

网友C:
可以起作用!!

网友D:
没有做过,应该好用顶

网友E:
可以起到作用,但必须考虑整流二极管的耐压

网友F:
还有,就是用整流桥的办法,其成本很低的

网友G:
为什么呢?

网友H:
经验?我们十年前就用了。在国产的和进口的设备中都有定型。

网友I:
电话机的进线端就接入了一个整流桥(四个二极管搞定)。不管你外线(一正一负)怎么接入整流桥入线端,整流桥出线的两端正负极固定不变。

网友I:
电话机的入户线带有48伏直流电,多数用户在接线时无法判断哪根线是48伏电源的正极,哪根是负极,而电话机电路是直流电路,外线接入的极性不能接错!制造商在电话机内外线端串接一整流桥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友J:
值得学习,
不过在布线时用统一的线,在加上线号的话,一般不会搞错,对老的线路的话,用万用表可以测的,在给他套上线号的话,就可以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