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12-15):
plc怎么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具体点,你想怎么控制?

楼主:
保持管内外气压差为△p=50帕。1标准大气压=760毫米汞柱=1.01×105帕(约105帕)
2.管内气压由电机转速n控制。电机转速由变频器控制。n=60f/p ( n-同步转速,f-频率,p-电机极对数)
3.使用PLC控制,PLC同时与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相连

网友B:
不用PLC也可,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就行.

楼主:
搞错了吧,压力传感器怎么 能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C:
不用PLC也可,关键是设定好运行方式等参数

网友D:
不用PLC完全可以的
直接连接

网友E:
1)不用PLC可以,有些变频器带远程压力传感器输入的。
2)还可以加个压力变送器(带显示可调PID控制),再接变频器,效果更佳,可以调压力。

楼主:
我有个问题:
变频器的加减速控制,如果速档分为15挡,由四位二进制数决定(0001,0002,..1111分别代表15个档速.)
这四位二进数,是plc的四个开关量输出,plc程序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F:
首先要看变频器支不支持,一般只有8当速度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就行,什么8当速度?误人子弟,不过你要用压力传感器最好加个信号变送器什么的,要不你把具体的东东发过来如压力传感器型号,变频器型号什么的,我给你做个例子,你参考一下
LS28@SINA.COM

网友G:
家变送器

楼主:
不好意思哈,这是我接的一个课题,前提是 必须使用永宏PLC控制,使用SAMCO-QS2.2K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周仪在 2005-12-19 20:18: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个问题:
变频器的加减速控制,如果速档分为15挡,由四位二进制数决定(0001,0002,..1111分别代表15个档…
--------------------------------------------------------------------------------------------
plc是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D:
有16档速度设定的变频器

网友I:
看看你用的PLC有没有PID指令.有的话,直接调用,很简单.

网友J:
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