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新手请教一个奇怪的输出保持问题

楼主(2005-12-15):
第一次用施耐德的Twido。为什么输出掉电以后能保持?西门子的可以设置保持的个数,Twido里面我没找到,不知道在那里设置才能让他不保持??

楼主:
高手能帮帮小弟吗?以前用其他品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Twido软件里有非常详细的软/硬件手册,对于各种问题几乎都可找到答案,可惜真正认真去看的人却没几个。

楼主:
我已经用了初始化了,LAD S0 OUT S1,不过他在上电前是先读取输出再执行程序啊

网友B:
施耐德俺们国家用得少

网友C:
有同感,TMD,quantum那个EN/ENO输出保持烦死我拉!!!!

楼主:
londgn不知道Twido上有这个使能位的介绍吗?我怎么看帮助和软件手册都没发现啊

网友C:
我用的是quantum的PLC,在concept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D:
Twido的扫描顺序是这样的:输入点-程序-输出点。
所以你只要做一个初始化,不让中间位保持就行了。

网友E(2006-09-20):
初始化不能这样写的,应该用%S13(RUN后第一个扫描周期脉冲),把输出前面加上一个就可以了。
TWIDO的中间位和输出本来就是断电保持的啊。

网友F:
这么老的帖都有人顶
问题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