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才能实现既旋转运动又作直线运动

楼主(2005-12-15):
     请问零件作旋转运动的同时作直线运动,这样的运动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拿出理论力学来看看,亲爱的兄弟!看看运动的合成和分解!或者给牛顿先生打手机发个EMAIL或短信问一下;但大约不能保证老牛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兄弟大约上物理或理力时睡大觉了吧?哈哈!

网友B:
可以实现,得看需要怎样的机构了

网友C:
做旋转运动的机构固定在做直线运动的机构上,不就是你期望的动作吗?

网友D:
我想丝杠不是圆周运动带动直线运动吗!!

楼主:
    谢谢大家,我使用丝杠螺母副,螺母既作旋转又做直线运动,丝杠静止

网友E:
“丝杠螺母副,螺母既作旋转又做直线运动,丝杠静止”这种方法,动力如何提供?如果将螺母做成附动力的,那么电源线又如何接法?我想过弹簧加电刷就可以实现!困难较大!
0510-8264320-111 景

网友F:
楼主说的饿应该是电子凸轮机构吧!?
例如将一个电机安装在一个运动轴的平台上?

网友G:
螺母外再固定个丝杠(固定可转动),外部丝杠带动螺母。做漂亮点,美观了可以打动业主——朋友说的。

网友H:
简单的方法,用两个电机,一个作直线运动,一个作旋转运动

网友I:
把你的零件夹在钻床上试试?

网友E(2006-07-15):
直线电机就可以,去上海PTC展上就有此产品

网友J:
齿轮齿条.

网友K:
用螺帽主驱动的滚珠丝杠应该就可以的,楼主所要求的是不是这样:丝杠是固定不动的,要求螺帽沿丝杠方向做往返直线运动,同时螺帽自己做旋转运动.
我想可以这样用FSW形螺帽然后你在螺帽上加一传动装置如齿轮或传动带都可以,和电机相连.电机转动通过(齿轮或传动带)带动螺帽旋转,自然螺帽也就实现了直线运动.
我是做销售的具体设计不太懂,望高手们指点.我原来有一客户询过此类问题,是可以实现的,但丝杠要选用螺帽主驱动的,用丝杠主驱动的好像不行.

网友L:
我有现成的产品能够实现你所描述的动作,如有实际的需要,请与我联系:13552693732  宋

网友M:
不知到 你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很多种类似产品,是美国品牌,有意请与我联系,QQ:382374520

网友N:
有一款产品,是将回转运动和直线运动整合在一起的执行机构,您可以与我联系所取资料.bayside@126.com

网友N:
有一个运动单元,可以实现您的要求,其中有一个旋转轴,在外部又有一个直线轴,只需要一个电机来驱动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又实用.emdwang@hotmail.com

网友O(2006-10-29):
如果靠旋转来达到直线运动,丝杠和骡母配合即可;如果以直线运动来达到旋转运动,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配合最好。

楼主:
请问tractor8,

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

网友K:
下面引用由tractor8在 2006-10-29 18:0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以直线运动来达到旋转运动,滚珠丝杠和滚珠螺母配合最…
--------------------------------------------------------------------------------------------
滚珠丝杠和螺帽怎么实现以直线运动达到旋转运动的,麻烦您指教一下,刚好前段时间有个客户问过这个事,我一直没想出来,谢谢了!

网友K:
如气缸做直线驱动怎么使螺杆做旋转运动!

网友P(2007-09-07):
你好!针对上面那个直线运动来带动旋转运动,是怎么实现的,麻烦你们回答一下,他的工作原理,,谢谢,
联系方式BB0122@126.com

网友Q:
丝杠是做什么用的。。。回去用用看。。

网友O:
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不知道全气动葫芦您了解过没有,它就是一种将利用高压空气驱动,将活塞的直线运动转换为葫芦的旋转动;葫芦内部固定了一个滚珠螺母,葫芦连同滚珠螺母一起绕滚珠丝杠旋转并做直线运动。说的不好,见笑了!

网友R:
滚珠螺杆.花键 能实现这种动作。螺母固定,零件固定在螺杆轴上,螺杆可以作直线运动,也可以作旋转运动。当然电机是两个的。
不明白的可以看看资料,THK上有(P D-242)。
(钧诚科技——精密运动控制系统集成商)

网友S(2007-11-11):
利用滚珠丝杠或滑动花键

网友N(2007-12-27):
下面引用由白在 2007-9-7 17:05:00 发表的内容:
  你好!针对上面那个直线运动来带动旋转运动,是怎么实现的,麻烦你们回答一下,他的工作原理,,谢谢,
…
--------------------------------------------------------------------------------------------
我已经把资料发到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T:
拆个剃须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U(2009-09-04):
往复牵引带动转盘作间断等分同向运转的精确定位怎样解决。麻烦你们回答一下,他的工作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