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输入输出互换问题

楼主(2005-12-15):
各位高手,有个问题请问一下:
我有一个3相干式变压器,380/220AVC,请问是否可以反过来用,即在输出端接3相220AVC,而要在输入端使用380AVC.

网友A:
只要电压合适没有问题,只是在原输入端的电压可能达不到380。

网友B:
我想不行!

网友C:
可以,但功率减少了.

网友C:
可以,变压器功率减小很多.

网友D:
这也能行啊??有谁试过吗??

网友E:
"遍体鳞伤"和"书包"二人答案加起来,回答就全面了。

网友F:
可以,而且功率不变!!

楼主:
我也请教过一些老师傅,说是可以用的,只是功率会减小,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谢谢支持!

网友G:
不可以,因为原边与付边线圈流过的电流不同,线的粗细不同降低功率使用有危险。

网友H:
不能。谁说行谁就去试试。都是坐着瞎说!

楼主: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请各位帮忙说得详细些,最好有可以查证的资料,拜托了!!!

网友I:
3相220输入.3相380输出.是可以实际用的.不过哪里有3相220的电源?如果单相220输入是不行的.

楼主:
楼主说的,我也赞同.但是我这个变压器是要发到美国的,美国的电压是3相220VAC,频率是60HZ,而机器是中国制造的,电压为3相380VAC50HZ,除了频率高,变压器容易发热之外,是否可能会有安全隐患,请楼主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I:
发到美国的!个人观点.:感抗2*3.14FL.是电力变压器的话.发热不是问题.效率与功率会降低.变压器的设计.考虑的参数很多.要打出余量.就知道这么多.仅供参考.

网友J:
不看不知道啊。
3相干式变压器,380/220AVC,这个东东用得少吧?!

网友E:
首先肯实这个办法可行,我公司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产品,中涉及到变压器及电机的都用过类似的办法。现在用得很好!
但是要说明的是反过来用以后
1,输出电压将不足380V,大约低10%左右,这是因为设计变压器时,要考虑到带负载时的压降,一般都设计成空载时次级电压比额定电压高5%左右,也就是说当初级加380V电压,在空载时次级测得的电压在231V左右。
2,功率要适当降低,因为变压器初级电流是由励磁电流和负载电流组成。这是设计初级线圈时要考虑的。而变压器反过来用以后,原来的次级作为初级,而原来的次级线圈是没有考虑到励磁电流,因此带负载的能力略有降低。
3,考虑到60HZ的频率,变压器的内阻有所加大,因此输出电压还会略有降低。
以上简单的答复不知是否将问题说通,还有什么疑问可与我手机联系,13196911000,请注意下午4时后不要联系,因那时我去游泳。

网友K:
可以啊,不过容量可能要减小一点吧。我厂倒送电时常常把一台变压器的输出送入另一台变压器的二次侧,这样可以在这台变压器的一次侧得到相同的高压,再送到远处去。很方便的。

网友L:
可以的
你只是考虑可以不可以,至于其他参数,没必要考虑了吧?

网友M:
真是大长见识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特别是"乐此不疲"先生,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N:
TO乐此不疲:变压器一次侧电源频率从50Hz升到60Hz后(允许的情况下),二次侧电压将生高。

网友O:
如果是在国内,将三相四线380V 变为三相220V,也不用什么干式,线绕变压器;有一款电子式变压器,体积只有手掌大小,专用交流伺服系统。

网友P:
不难得出结论:
    一。变压器铁心截面积主要取决变压器的视在功率,而初次级导线截面由视在功率分别除与初次级电压所得的最大电流所决定,所以变压器初次级反过来使用对变压器的视在功率没有影响。那么对输出功率来讲,等于视在功率减去变压器铜损和铁损,也影响不大。
    二。根据下面给出的变压器匝数计算公式
    计算匝数N:
    初级匝数 N1=U1/(4.44×B×f×Afe×10-4)
   次级匝数 N2=U2(1+△U%)/(4.44×B×f×Afe×10-4)
      △U%)----电压调整率(%)
       B--------空载磁通密度(特)
       f--------工作频率(赫)
       Afe------铁芯有效截面积(平方厘米)
      Afe=铁芯片舌宽×铁芯片叠厚×铁芯片填充系数
    可以看到变压器完全可以反过来用,即在输出端接3相220AVC,而要在输入端使用380AVC。由于计算变压器次级匝数时考虑△U%)----电压调整率(%)所以当反过来使用时得到的次级输出电压要略低一点。原变压器是按50Hz电源频率考虑,根据上面公式可以看到变为60Hz更没有问题,反而初次级线圈匝数还有富余。

网友E:
mengyoutfl:
   频率升高后会影响到变压器的变比?这可能是新理论吧!望介绍一下。共同学习!不过我在实践中做过很多次,没有发现升高的。你可能是指在什么特定情况吧。
  其实绝大多数50HZ的变压器是能在60下运行的,有的电机就是标明50HZ/60HZ都能适用,如家用空调、冰箱上用的压缩机就是如此。

网友Q:
那个电子变压器,我用过,对我们做设备帮助很大,应该是SANKA自动伺服变压器。

网友R:
分析的很透彻,有待于进一步确定

网友E:
 Liyinwu
你分析得很好,只是有一点要修正一下,其中“初次级线圈匝数还有富余”并不都是好事,一方面作为绕组的初级匝数多了,励磁电流就会减少,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匝数多了变压器的内阻就会增大,影响其带负载的能力,即在高负载的情况下其压降要增加,输出电压要降低一些。但在目前讨论的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用还是可以的。前面我已说过,我们公司出口时,是经常这样用的!

网友S:
不错,学到了不少!

网友T:
  你说得很好,一个很好的课题,不过你在接时可要注意极性、后面的220不要全接在同一相上。。应接三相

网友U:
  可以用的,先不管频率\功率与电压,在中国小水电站中的变压器就是这样用:当发电机不发电时,电网-变压器-电站用电;当发电机发电时,发电机供电(电站用电)-变压器-电网。

网友V:
从理论上讲,电压比=匝数比.能量守恒定律,两边容量相等.在要求不高场合,可以不分一二次,初次级.上面同行针对变压器制造中考虑的(余量),对实际使用中产生误差我同意.频率可以忽略,仅发热量大一点而己.

网友W(2006-01-23):
TO:大家是朋友:电铲设备上就有使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源,还有170V的线电压的三相电源.

网友X:
真长见识啊

网友Y:
不可以用。二次线圈电阻太小。线太粗。有可能会烧!如果是用去美国设备。应该是用自耦变压器吧,我厂做到菲律宾的设备就是买了个自耦变压器,不能你的变压器体积要做的好大阿

网友Z:
电铲设备上就有使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源,还有170V的线电压的三相电源.
电不死是干电铲维修吗?我的QQ:438143688

网友AA:
我用220v/24v的试过,可以的,没问题。不过要是长期工作的话大概没谁愿意这末用。我当时是觉得好玩,我的几个高工前辈说,其实没有什末实际意义的。

网友AB:
长见识了,听君一席话似读十年书。

网友AC:
本人认为是可以的。以上几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功率是不变的,有变化的仅是电流,原220输出的电流不能用在380v侧380v侧的电流为a*220/380

网友AD:
是可以的,我遇到过的,小鬼子的公司就是采用三相220V的,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AE:
谁说不行?我公司的出口产品,35KVA出去好多都没有听说过出问题的.不过,一定要隔离的.
TO:马尾草:
我公司设备也用伺服,常常备一台30KVA的3*380--3*220隔离变压器给6个1.5K伺服电机使用,哪个电子的变压器贵不?
pangshuheng@yahoo.com.cn

网友AF(2006-03-28):
肯定可行。变比不变,功率不变,发热会降低(因为频率升高)

网友AG:
呵呵,都是高手啊

网友AH:
当然可以用中了,但是在工率上有点点影响

网友AI(2006-05-08):
我感觉也可以,功率小等等上面都说了

我只好顶一下了\\

网友AJ:
好帖!我跟顶一下.

网友AK:
这才是真正的论坛呀

网友AL:
我是维修矿山工人,这样做是可以行得通,但带负载能力有些降低。谁是维电铲的大家来交流交流。QQ37483847

网友AL:
我是维修矿山工人,这样做是可以行得通,但带负载能力有些降低。谁是维电铲的大家来交流交流。

网友AM(2006-06-10):
反接后电流变化如何?

网友:
 电机启动用自耦变压器烧了。
主要原因是什么?
请教

网友AN(2006-08-09):
功率、效率、容量问题

网友AO:
看来是可以的哦

网友AP:
学了不少知识  谢谢大家!

网友AQ: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的吧?但是如果容量在额定附近的时候就不一定了,我想变压器设计的原边副边的线是不一样的吧?所以在电流方面应该做适当考虑。楼主所说变压器,副边电流是原边的1.73倍,调换原副边,那么最大电流将下降至0.57倍!也就是容量也要下降,呵呵,这些都是理论值!实际下降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网友AR:
您有何特殊用途吗

网友AS(2006-11-09):
应该可以。但是变压器带负荷能力要降低,。

网友AT:
没试过,不过看了这么多高手的回复,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AU:
完全可以.
 变压器是静止电机,原边和副边,是供电电源来说的.转换效率和功率都一样.就是输出电压不同.

网友AV:
听君一席话似读十年书!这才是真正的论坛呀
! 顶下

网友AW:
好啊,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X:
完全可以,我们公司有3台设备就是这样的.

网友AY(2008-11-25):
能用,功率基本不变,只是输出电压不够,只是输出电压降低了1.05倍,损耗增加了,可以到变压器厂加预定,他们很高兴这样的差事,又省材料又赚钱。

网友AZ:
可以,我单位以前有一台升压变压器坏了,是380变10000的,没有备用就用一台电力变压器代替10000变380,用了好长时间,直到那台升压变压器修好了,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BA:
18楼回答的很好。支持

网友BB:
引用 楼主:
我也请教过一些老师傅,说是可以用的,只是功率会减小,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谢谢支持!

呵呵  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C:
发到美国的!个人观点.:感抗2*3.14FL.是电力变压器的话.发热不是问题.效率与功率会降低.变压器的设计.考虑的参数很多.要打出余量.

网友BD:
可以的,我就用过一次,效果还可以,就是电压降低了几伏.

网友BE:
引用 网友E:
首先肯实这个办法可行,我公司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产品,中涉及到变压器及电机的都用过类似的办法。现在用得很好!
  但是要说明的是反过来用以后
  1,输出电压将不足380V,大约低10%左右,这是因为设计变压器时,要考虑到带负载时的压降,一般都设计成空载时次级电压比额定电压高5%左右,也就是说当初级加380V电压,在空载时次级测得的电压在231V左右。
  2,功率要适当降低,因为变压器初级电流是由励磁电流和负载电流组成。这是设计初级线圈时要考虑的。而变压器反过来用以后,原来的次级作为初级,而原来的次级线圈是没有考虑到励磁电流,因此带负载的能力略有降低。
  3,考虑到60HZ的频率,变压器的内阻有所加大,因此输出电压还会略有降低。
  以上简单的答复不知是否将问题说通,还有什么疑问可与我手机联系,13196911000,请注意下午4时后不要联系,因那时我去游泳。

讲的有道理,佩服!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可以,,,升压变压就是这样来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