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用国产仪表代替进口仪表

楼主(2005-12-15):
我公司有汽车油漆涂装生产线,使用的是法国的仪表,现在想改用国产仪表,需求的功能要求是一个双向输出系统,具备加热和湿度双输出功能,采用的是4-20mA的信号,而输入信号是二线制变送功能,供应24VDC采集传感器信号,而传感器是VAISALA这个品牌的.有这种功能的仪表吗?请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用两种仪表组合不可以吗?

网友B:
请问控制仪表接收几路模拟量输入信号?模拟量输入信号的规格是4-20mA吗?
用厦门宇电控制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方便的话,你可以电话联系吗,13906020321

网友C:
你所使用的应该是双通道仪表,简单是方法就是一楼说的用两台仪表替代。简单而且价格不会很高。

楼主:
我需要二路4-20mA信号,一路控制加热,一路控制湿度,是生产汽车自动喷漆系统,此系列仪表需求比较多,因为售后技术支持,采购周期性比较长,所以想找国产仪表代替,如果用二台仪表我们安装尺寸需要更改,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C:
如果是采用位式控制实现就比较容易,采用一台仪表也可以实现,但是如果两个量都需要智能控制就比较难实现,需要双通道控制仪表。

网友D:
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如有需求可以来电话具体说一下你的要求010-58731236/7/8-807黄先生

网友E:
楼主,你说的意思是芬兰的VAISALA温湿度传感器上一台二次仪表,湿度传感器的24V馈电由二次表提供,二次仪表有两个显示窗口,一个显示温度值,一个显示湿度值,同时二次仪表输出两路4-20mA调节信号分别控制外围回路吗?
这种控制方式可以由一台国产表完成,楼主可否提供该表的开孔尺寸.

网友F:
主要考虑的是精度,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是主要指标,便宜的几百,贵的几千,主要就是精度.我们自己做,留下油箱给你点资料.

网友G:
加热会影响湿度

网友H:
需要定制。加热会影响湿度,所以一般需要两块仪表实现。
有意请联系:025-81644756。周先生

网友I:
方法很多。用双通道数控仪表就可以。专用产品也行,用量大可以定制。VAISALA的产品不错,但是国内产品可以替代。我们是自控专业的生产企业,产品很多,在天津。
tjzkb05@126.com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还想问一下,同时输入两路PT100的信号可以吗?我的E-mail:Huangkewei808@163.com

楼主:
我仪表的尺寸是96X96MM的,传感器是芬兰的VAISALA温湿度传感器直接由mA输入信号二线制变送器输入给仪表的,24V馈电,信号采集总共只有二根线输入

网友H:
功能没问题。
不过尺寸是144mm*144mm.

网友J:
我们有双通道的产品,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两路都是智能PID,只是不知道你的要不要带连动功能,详细情况最好来电探讨,仅用EMAIL可能比较难说清楚详细的技术问题。
周晓伟 1371471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