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出现BF故障如何查找

楼主(2005-12-15):
最近我这儿一台s7-400PLC(有分布式I/O从站12个)频繁报出BF故障,多次查找线路未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用排除法进行,用profibus测试功能块查看是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B:
把通讯速率降一档看看

网友C:
最后的终端电阻打上了吗?

网友D(2006-03-20):
如何利用PROFIBUS测试工具

网友E:
你有S7的编程软件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用编程器和PLC连上,一般出现BF后
PLC都会停机,你可以查看PLC的CPU中诊断缓冲区中故障记录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停机了.也可以在出现BF故障后马上在线打开硬件配置文件,上
面一般都可以显示整个PROFIBUS-DP网每个站的运行状态,如有故障会显示故障的详细信息.

网友F:
分段查肯定,可以查出毛病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