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有尝求助: WINCC 能通过MPI PC-ADAPTER 控制 PLC-300吗?

楼主(2005-12-16):
如果可以请教我具体方法。因为很急。所以定有酬谢!!

网友A:
在WINCC中通讯中设置MPI通讯,选择 PC-ADAPTER 就应该可以.

楼主:
这种办法我试过了。不行连不上;而且我咨询代理商说 MPI 通讯电缆只能做下载用,不能做WINCC的监控

网友B:
肯定可以的,我试过了!不要相信代理商的话。
你可以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

楼主:
你怎么试的,说说看

网友C:
在变量管理中选择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然后在下面的子树中右击MPI,选择"系统参数",在里面选择后,建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在变量管理中选择驱动程序“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右击子树下面的MPI,选择“系统参数”,在里面选择“PC Adapter(MP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