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怎样把模拟量存入

楼主(2005-12-16):
一:
%MW0:= %IW 0.1.0
请问怎样存到%MD或%MF里面?要做个什么转换?
二:
%MW,%MD,%MF他们各自能存放多大的数值范围?

网友A:
一、用DWORD指令将%MW转为%MD,用INT_TO_REAL指令将%MW转为%MF。
二、%MW是存放在数据存储区中的16位字,它们可表示-32768到32767之间的任何整数;%MD双整字是存放在数据存储区中的4字节字,包含介于-2147483648 和 +2147483647之间的一个值;%MF浮点值范围从-3.402824e+38 和 -1.175494e-38 到 1.175494e-38 和 3.402824e+38。它们也包含值0,记为0.0。浮点值表达式中可有或没有指数,但它们一般必须有小数点(浮点)。

楼主:
多谢丁喜!这个世界好心人还是多的!

网友B(2007-01-12):
丁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