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编码的计数使用方法

楼主(2005-12-16):
  在一个资料里看到:编码器的输出的计数脉冲大约是1000个/sec ,加一个10T500 延时500ns,之后又通过一个74121单稳态触发器,这样输出的脉冲才最后到计数器计数。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还有10T500也没有查到其资料,不知道有无大侠用过。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项目改进,老外的画的原理图,不明白什么意图啊!着急!

楼主:
不能让偶的帖子沉了!顶到问题搞定为止

楼主:
在具体一点,从编码器出来的A相或B相信号周期大概是1ms左右,通过10T500(没有查到是什么)延时0.5ms后,再通过一个单稳态触发器,这样输出信号才到计数器计数。
 谁帮我分析一下这样是干啥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至少我是没看明白,理论上,应该做的是一个简单的滤波,以避免因为信号的扰动而影响计数,但是所谓“10T500”确实不知为何物。

楼主:
谢谢版主!
  10T500是在电路图上标的,我没有电子版的原理图,只有纸板的,所以这个芯片的外形也不好描述,有10几个管脚。在芯片边上标着延时500ns。确实如此,我身边好多人也都不知道这个片子。

网友B:
你说明白点呀!作什么的呀??晕!!你不要急,信得过我的话,你把资料发给我.说不一定可以用别的替代呀!!!!!!!何必死钻牛角尖!!

网友B:
LIU2005185@126.COM不好意思漏了!!

楼主:
to 用事实说话 ,谢谢!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把问题数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C:
Part Number = 10T500
Description = Tapped Delay Line
Manufacturer = ESC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Circuits Per Package = 1
t(PLH) Maximum (S) = 500n
t(r) Max. (s) Rise time = 4n
Vsup Nom.(V) Supply Voltage = 5.0
Package = DIP
Pins = 14
Technology = TTL

网友C:
 此电路确为抗干扰用,请参考
http://www.custompowersystem.com/DelayLines/product6.htm
建议楼主将电路图完整画出后,与各位同仁分享.

楼主:
非常感谢hkmaple!!
佩服,居然能查到该器件。最近正在画图,过段时间我会传上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
正在申请vip用户,这样才可以发图片!!

楼主:
大家帮着看看,这是什么原理呢?
 几个芯片分别是,差分接收,D触发,单稳态74121 和计数器74192
延时线10T500

网友A:
图上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反正不外在A的边沿根据B的电平确认计数方向,在B的边沿根据A的电平确认计数方向

楼主:
画的时候字体设置太小了,
不过可以看出大体的信号流程
关键是加了500ns的延时线,不知道核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用PLC的高速记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