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阻传感器

楼主(2005-12-16):
请教:
热敏电阻传感器Pt100是否都可以兼容,都可以互换?
有没有性能参数相差很大的不同型号的热敏电阻传感器Pt100?
谢谢!

网友A:
Pt100,是一种标准.除了尺寸上不一样,接法有差别.
它多少电阻对应温度是一定的

网友B:
Pt100,是一种标准.除了尺寸上不一样,接法有差别.

网友C:
热敏电阻 <> 热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