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自整定功能的优点

楼主(2005-12-16):
在线自整定可以自动调整电机一次测和二次侧电阻值,使定子磁链始终以很小的误差保持在所给定的值上,始终使电机的转矩处于良好状态。为什么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用到呢。

网友A:
这种功能从理论上来讲是不错的,但目前做出来的软件并不能完全把理论上的要求给反映出来,因此到目前,这种功能更像是一种噱头,好看不好用.

网友B:
如果真有自整定功能,有效果